altium designer中的原理图怎么转换到dxdesiger中?

楼主(2014-02-11):
问一下各位,altium designer中的原理图怎么转到到dxdesigner中来?

网友:
打开dxdesiger工程直接在FILE->IMPORT->ALTIUM按照向导操作即可,

注意AD原理图版本不要太高(最好为ad09以下,如果是高版本则需先转换为低版本的AD),否则可能会出现dxdesiger不能导入的现象。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很受用。还想问一下,我想把一个画原理图的模板从altium designer中给导到mentor中,不知可以不?我按照上面的方法以导原理图的方法导,但是不行,麻烦您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