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xpedition pcb中如何批量修改器件的编号字体大小呢?

楼主(2014-02-11):
在expedition pcb中如何批量修改器件的编号字体大小呢?
我只能一个器件一个器件的修改,由于做cell的时候各器件的,designator 字体大小不一致,一个一个点击属性后修改也太原始了吧,请问高手有何妙招?

先谢谢了!

网友:
PCB上其他的都关闭,只显示ref designator。然后一起修改。

网友:
在Display Ccontol 选择ALL OFF 显示模板

然后关掉Board Items相关的东西

在PART选项卡打开TOP ,BOTTOM层的ref designator

框选所有的ref designator ,在属性里面整体修改即可

网友:
Jimmy 老师果然是兢兢业业,很是到位

楼主:
谢谢 楼上的解答,非常感谢ji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