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DR3_1066M仿真问题

楼主(2014-02-12):
在做DDR3仿真的时候,眼图电平明显高于750MV。开始以为是ODT的终结所致,后将终结和拓扑删除部分简化仿真。发现output的输出还是高于750MV。如下图:       。
上面是删减后只挂两片的DDR的眼图和拓扑,还是高于750MV。
  下面是完整的拓扑和眼图:

不知道什么原因。DDR3的眼图电压应该在250MV-1250MV之间。不知道我的为什么偏高。
     求大侠解释。

网友A:
我猜是你的模型问题。
只是猜而已,virtex6 driver的buffer不清楚你选的是哪个drive level。
你可以试试直接用最简单的点到点的方式看看DC LEVEL,然后再去check ibis的default 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你的模型问题。
只是猜而已,virtex6 driver的buffer不清楚你选的是哪个drive level。
你可以试试 ...

,如图为DDR和virtex6 的driver。DDR电平类型SSTL。
我查看模型将1.5V的IO的driver都试过。都差不多。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很久了。

网友A:
用点到点的方式做一下,通常这种直流偏置出现偏移,是driver buffer和receiver buffer的level不同步造成的。
你这个是micron v69a的模型吧 不知道你用的是1.35V还是1.5V的level
virtex应该为1.5V的outpu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点到点的方式做一下,通常这种直流偏置出现偏移,是driver buffer和receiver buffer的level不同步造成的 ...

 mt41j256m8hx.rar (2.48 MB, 下载次数: 159)   附件为DDR的IBIS模型及手册。你可以看下。直流偏置应该就是1.5v

网友A:
我看你的ibs里针对mt41j256m8hx这个型号,只有ODT_INPUT这个buffer model吧
而且也没有相应的model select描述说明要选40ohm_ODT_1066这个buffer model啊,这只是个submodel,都不具备input规格的。你为什么要选这个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的ibs里针对mt41j256m8hx这个型号,只有ODT_INPUT这个buffer model吧
而且也没有相应的model select ...

我选择这个model是因为去做一些阻抗匹配来改善眼图。例如
我在做数据线时。
我选在DQ40_ODT40_1066的仿真眼图明显比选在DQ40_1066要好,可以明显改善过冲。
我也看了下你说的那个问题。我选在的那个model的确是一个submodel且没有标示具有INPUT属性。
但是我想它列出的子model应该是可用的。这也是ODT的一个buffer啊?只是匹配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选择这个model是因为去做一些阻抗匹配来改善眼图。例如
我在做数据线时。
我选在DQ40_ODT40_1066的仿 ...

帅哥,谢谢。我终于知道了。地址是单向传输智能选INPUT。数据线时I/O属性 可以去选择匹配。我选INPUT波形就正常了。开始模型没有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点到点的方式做一下,通常这种直流偏置出现偏移,是driver buffer和receiver buffer的level不同步造成的 ...

谢谢,查找到原因了。的确是模型错误。还有个问题请教下:我在仿时钟线的时候。由于V6的模型没有附上,所以时钟驱动不是查分,我自己调用个查分驱动,但是在付模型时发现在模型里面没有输出的模型。但是在选择output、IBIS i/O时,可以看到V6的output的模型。我怎么能为我的驱动附上。2.我在仿真时发现我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均有塌陷。可能是布线太长,负载容性太大。我怎么改变驱动能力?

网友:
将v6的ibs文件里[pin]内容下添加以下参数
[Diff_pin]  inv_pin     vdiff     tdelay_typ     tdelay_min    tdelay_max

主要添加DIFF_PIN 和INV_PIN就可以 vdiff填为350mV吧,具体多少你要看你的规格书有没有提到,没有提到就先填这个值,但是好像对结果没太大影响
后几个参数可以舔为NA
仿真中改变驱动能力你要选择对应的model selector
置于正确的改善方法应该是越远端负载的走线阻抗就越要调小,原因是远端负载的容性负载增大,要减小塌陷就要减小特征阻抗来改善上升延时造成的塌陷。

网友(2015-06-05):
楼主,可以上传一份完整pcb和ibis的模型吗,初学者,各种资料不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