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电子手表的大侠,低功耗电路怎么实现?

楼主(2014-02-12):
有没有做电子手表的大侠,低功耗电路怎么实现?

网友A:
就是找一顆極低功耗的控制器(MCU)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找一顆極低功耗的控制器(MCU)啊~

已经找到了,能不能讲一下设计过程中要注意哪些省电技巧?比如说电阻使用阻值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了,能不能讲一下设计过程中要注意哪些省电技巧?比如说电阻使用阻值大的。

Design Techniques for Low Power Systems

网友:
学习了,先下载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 Techniques for Low Power Systems

谢谢狗版,我很好奇,你怎么什么资料都有啊?太牛了

网友(点评):
是什麼資料都有沒錯,但合不合用得看各位客倌。^_^

网友B:
光MCU省电可不行啊,呵呵!
其实一般的几个大厂的MCU基本上都做到200uA/Mhz以下,一般跑十几兆的话,MCU才几个mA,所以在智能表子里,MCU功耗不是大头。关键是模拟采集和蓝牙,zigbee通讯方面,电源的漏电流等等方面要下功夫去做才行。

网友(点评):
是沒錯!但沒有極省電的 MCU,第一步你就掛了。>_<!!!

网友:
我刚开始也因为功耗的大头在MCU上,不断地寻找200nA以下的,等方案定型,才知道关键功耗是模拟部分,一开始过早地确定MCU反而影响了后续的发展。
所以,MCU选择不要过早急于过分追低功耗,而是更要注意芯片的GPIO是否足够,spi,i2c, uart等总线是否够多,功能是否够强大。因为市场总会不断推出新的功能的表子,客户的也会因为看到有新的功能而要求变更。
狗版虽然知识丰富,但在表子方面似乎没有实战经验。

网友(点评):
啊! 點中狗狗死穴~ ^_^ 狗狗沒碰過表子。

网友(点评):
赞~整体考虑好了,功耗才能下去

网友(点评):
"不断推出新的功能的表子",其中一個字千萬別寫錯!>_<|||

网友(点评):
開心就好,這年頭有人在意去踩到別人的死穴嗎?貴公司那條哈士奇就是最好的例子。>_<|||

网友(点评):
主要最近风声紧,表子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MCU省电可不行啊,呵呵!
其实一般的几个大厂的MCU基本上都做到200nA/Mhz以下,一般跑十几兆的话,MCU才 ...

用电池供电,是不是整个系统中的贴片电容越少越好?这样漏电流也会越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池供电,是不是整个系统中的贴片电容越少越好?这样漏电流也会越小。

电容的漏电流相对芯片来说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漏电流而减少电容说不过去,如果没地方放减少电容还可以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池供电,是不是整个系统中的贴片电容越少越好?这样漏电流也会越小。

3.1 Minimize capacitance
Energy consumption in CMOS circuitry is proportional to capacitance. Therefore a path that can be followed to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is to minimize the capacitance. This can not only be reached at the technological level, but much profit can be gained by an architecture that exploits locality of reference and regularity. Connections to external components typically have much greater capacitance than connections to on-chip resources. Therefore, in order to save energy, use few external outputs, and have them switch as infrequently as possible. For example, accessing external memory consumes much energy. So, a way to reduce capacitance is to reduce external accesses and optimize the system by using on-chip resources like caches and registers.

Routing capacitance is the main cause of the limitation in clock frequency. Circuits that are able to run faster can do so because of a lower routing capacitance. Consequently, they dissipate less power at a given clock frequency. So, energy reduction can be reached by optimizing the clock frequency of the design even if the resulting performance is far in excess of the requirements.

Another way to reduce capacitance is to reduce chip area. However, note that a sole reduction in chip area could lead to an energy-inefficient design. For example, a energy efficient architecture that occupies a larger area can reduce the overall energy consumption, e.g. by exploiting locality in a parallel implementation.

他是叫你減低半導體的寄生電容,不是叫你減少 Bypass 電容。

這點「胖的奶奶」的表子實戰經驗是對的!

网友(点评):
一將功成萬骨枯,踩著別人的屍體往上爬。! >_<||| 誰管你死穴在哪兒?

网友(点评):
P.S. 請在月底前把人補齊!計畫很趕,我們沒時間舉行葬禮和追思會。

网友:
这个贴需要顶起

网友:
数字部分拼命降频+提升工艺总归有办法的。。。
模拟部分的真是苦啊。工艺不行,一工作就吸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