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频RFID的传输频率设定为13.56MHz?

楼主(2014-02-12):
谢谢!

网友A:
目前RFID使用的频率有6种,分别为135KHz以下、13.56MHz、433.92MHz、860M~930MHz(即UHF)、2.45GHz以及5.8GHz,其各有特色和缺陷。135KHz以下传输距离短约10公分左右,通讯速度慢。此频段在绝大多数的国家属于开放,不涉及法规开放和执照申请的问题,因此使用最广,主要使用在宠物、门禁管制和防盗追踪。
13.56MHz薄化的效果最佳传输距离为1公尺以下,代表性应用为会员卡、识别证、飞机机票和建筑物出入管理,通讯距离10公分左右的近距离非接触式IC卡发展快速。

UHF频段的RFID标签最远可达近5公尺的传输距离,可大幅提升现阶段的应用层次,通讯质量佳,但有各国频率法规还是有一定差别。

1.国际组织根据13.56M RFID信号频率的及天线的特点,比如距离的控制,方向的控制,体积...考虑到这些无线电特点及应用情况等各种综合因素,划定使用频率。
2.无线频率的划分和规划一般是国际电信委员会规定的,而我国是工信部 无线电管理委员会规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RFID使用的频率有6种,分别为135KHz以下、13.56MHz、433.92MHz、860M~930MHz(即UHF)、2.45GHz以及5.8 ...

太感谢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