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元件型号?

楼主(2014-02-12):
想问一下,图中红圈内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A:
"+" 的另一邊是 "-" 嗎?

是的話有點像橋式整流管(Bridge 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的另一邊是 "-" 嗎?

是的話有點像橋式整流管(Bridge Diode)。

"+" 的另一邊是 "-" 嗎?  是的
应该不是,这个元件是接在信号线两端,在经过6.8V的tvs管到地的,没有理由是桥式整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 的另一邊是 "-" 嗎?  是的
应该不是,这个元件是接在信号线两端,在经过6.8V的tvs管到地的,没有理 ...

看似接到一個像 RS-232 的接口,能知道是接到哪幾個訊號嗎?

以前是見過從 RS-232 訊號上偷電會放橋式整流子(Bridge Diode)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接到一個像 RS-232 的接口,能知道是接到哪幾個訊號嗎?

以前是見過從 RS-232 訊號上偷電會放橋式 ...

接到A B线两端,元件出来的+  -极只接到了TVS上,没有接到其他地方,是不是只为了ESD保护?不过这个元件究竟是干嘛的呢?

网友(点评):
A、B???所以是 RS-422 或 RS-485 囉???

网友(点评):
Yes! 75176 是 RS-422/RS-485 Transceiver。^_^

网友A:
Isolated RS-485 Circu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olated RS-485 Circuit

我查到了原理图,正负极没有接出去,应该不是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