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1生成Gerber后,“文件--导入--gerber”,为灰色不可用,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4-02-12):
EE2007.1生成Gerber后,“文件--导入--gerber”,为灰色不可用,怎么回事呢?

难道只能用CAM350查看了吗?

电脑重启了也还是不行,切换了三种模式,试了,还是为灰色

楼主:
找到原因了,在开始菜单中启动expedition PCB软件,然后勾选Fablink XE pro option选项,就ok了

网友A:
从楼主的原因来看,应该不同的license module对应不同的功能造成的

网友(点评):
是这个情况,也可以在expedition中启用上述功能模块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的原因来看,应该不同的license module对应不同的功能造成的

呵呵,mentor这点做的很是厉害(造成用正版很麻烦),一个软件分成n多的module,多个模块的不同组合对应不同的价格,
当然如果一直用DBan的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终于找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