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NO_ASSY=true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2-12):
请教前辈,原理图中NO_ASSY=true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经常看到原理图中芯片管脚有上拉到电源和下拉至地的连接, 两边都标识了NO_ASSY=true, 是什么意思?  本人菜鸟级...

楼主:
为什么么人回复啊,在线等大神~

网友A:
No Assembly = True
NM = Not Mounted
NC = Not Connected
DNP = Do Not Populate
.....
....
...
..
.
應該是這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Assembly = True
NM = Not Mounted
NC = Not Connected

No Assembly = True 是什么意思?是接上了还是没接呢?

下面的NM和NC都明白~
谢谢!

网友(点评):
无需组装=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No Assembly = True 是什么意思?是接上了还是没接呢?

下面的NM和NC都明白~

???  还是不明白

网友(点评):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_^

楼主(2014-03-24):
引用 楼主:
???  还是不明白

什么意思啊。。。

网友(点评):
Skatecom 已經回你了呀~毋須組裝是正確的。@_@|||

楼主: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啊。。。

那意思就是不接喽?

网友(点评):
裙子可以再短一些嗎?^_^

网友A:
就照您自己的解讀,「毋須組裝是正確的」,那到底要不要上件???

网友(点评):
你可以PS修改一下,裙子想多短就多短。

网友:
Assembly  装上组装
disassembly  拆机

网友:
超级狗,够幽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照您自己的解讀,「毋須組裝是正確的」,那到底要不要上件???

狗神别折腾新人了

不装配 就是不焊接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