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动排列丝印时自动寻找器件中心点的语法!!

楼主(2014-02-12):
本人新手,想知道如何在自动排列丝印时让丝印追踪到器件的中心点,求大神指定!目前我手里有一个skill满足这个功能,但是打开是乱码,不知道是加密了还是怎么样,希望可以知道具体的语法。

网友A:
找对应器件的placebound,获取placebound这个shape的中心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对应器件的placebound,获取placebound这个shape的中心点就行了。

思路是这样,但是我还不会自己编额~~~不知道具体的源码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对应器件的placebound,获取placebound这个shape的中心点就行了。

我知道怎么选palcebound的中心点了,但是最后一步不知道怎么把丝印移动到那个点上,新手不知道里面的各个函数的功能~求指点一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怎么选palcebound的中心点了,但是最后一步不知道怎么把丝印移动到那个点上,新手不知道里面的各个 ...

查看algroskill   第95页 关于TEXT的系列参数,获取xy坐标,对齐方式等参数 然后再按照你的需求change 每一个REF的 xy   这个貌似不需要写   有现成的skill 可以一键旋转REF到统一角度 移动到统一位置(器件正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algroskill   第95页 关于TEXT的系列参数,获取xy坐标,对齐方式等参数 然后再按照你的需求change 每 ...

谢谢先,我去试试看,另外
foreach(symbol_db symbol_db_list
  refdes = symbol_db->refdes
  mir = symbol_db->isMirrored
这个是判断器件是否mirror的前面部分,前面定义的了一个table叫refdes,那这个第二句是什么意思啊?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先,我去试试看,另外
foreach(symbol_db symbol_db_list
  refdes = symbol_db->refdes

如何移动位号 参考函数make_axlTextOrientation即可

foreach(symbol_db symbol_db_list     循环  所有symbol的DBID
  refdes = symbol_db->refdes      当前器件的位号  如R1  R1是 ref  不是器件了已经
  mir = symbol_db->isMirrored         当前器件是否镜像   t  or nil

网友B:
可以参考下axlTransformObject函数的用法
axlTransformObject(text_dbid , ?move list(comps_center_x - text_center_x ,comps_center_y - text_center_y))
要先取得器件中心和REFDES文字中心

网友(点评):
果然大神,又学到了!

网友(点评):
原来axlTransformObject的move是要加list的 我的坐标一致调不进去,谢谢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下axlTransformObject函数的用法
axlTransformObject(text_dbid , ?move list(comps_center_x - t ...

还是有点问题~我这个功能是要针对component value--assembly top值进行操作,就是想让value自动居中。我是select all symbol之后,用foreach来操作symbol_list,再选择palace_bound_top来确定器件的中心点,这个时候要怎么再选择对应symbol的value值呢?再select all一个vaue的_list么?再执行一个foreach?这样选择的关系是一 一对应的么?有点不放心,输出的axlTransformObject中选择的text_dbid,是自己定义的任意class下的文字?我只知道直接用refdes可以操作位号,但是value值不知道怎么加进去。求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