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电源输入后接的那个4脚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4-02-12):
如题

如图

如图

网友:
看着像是共模滤波器

网友:
共模扼流圈
common mode choke

网友A:
整流桥啊,电源无极性设计,防呆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啊,电源无极性设计,防呆设计

器件下方标有 DC 5V INPUT 是直流电压输入,左边标有 F1 应该是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整流桥
二极管作无极性电源输入端
某些仪器仪表,要求接电源时极性绝对不容有错。这时,可用四只整流二极管组成桥式整流电路,用作无极性电源输入端

网友(2014-04-21):
GG,那不就是整流桥吗。

网友:
共模电感,一般电源输入脚都会加的,为满足CCC标准的

网友:
4楼绝对正解

网友:
郑重声明:4楼误解。
此件为共模电感。
理由如下:
1、标号,整流桥的标号通常标‘D?’也有标‘DB?’;共模电感通常标‘F?’、‘FB?’、‘CM?’……
2、封装,从图上看,封装为类似QFN的设计,整流桥木有见过这类设计。而共模电感贴片的很常见。
3、电源指示灯,如果是整流桥,电源指示灯应在整流桥后面,而图中指示灯位于电源接插件的输入端。

PS:请楼主用万用表测下,此件的输入输出对于的引脚是通的,电阻很小(小于1欧)。若是整流桥则不通。

网友:
哈哈,回答是电感的,说明曾经被EMC忽悠过,回答桥堆的,曾经插反过DC头,

看的够透彻啊……

网友:
很明显是共模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