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0钻孔表问题

楼主(2014-02-13):
大家好,我想删除蓝色区域的两项参数,请问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这个在PCB文件里面不能删除吧!

网友A(2014-04-10):
楼主,怎么生成这个钻孔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生成这个钻孔表。

在drill drawing添加字符串.Legend。输出gerber文件就有这个表。  还有就是必须勾选特殊字符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