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与PCB线宽的问题

楼主(2014-02-13):
有没有人知道,10A电流走内层(四层板), 铜箔厚度2OZ, 宽6mm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1mm 1oz过1A电流

网友B:
内层载流能力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 1oz过1A电流

这个是外层,内层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层载流能力减半

是啊,原理上来说差不多就在那个界限上,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

网友C:
如果是外层 2 OZ的话应该是3.597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外层 2 OZ的话应该是3.597mm!

你说的是外层吧

网友D:
内层能否保证6mm是不间断的铜皮。这样理论是能满足10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这里自己算算吧,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eda365tools/index.php#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层能否保证6mm是不间断的铜皮。这样理论是能满足10A电流

理论是差不多,就是不知道实际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是差不多,就是不知道实际会怎么样

这就要求你走线注意,确保铜皮能够最窄达到6mm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