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反向导通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4-02-13):
图中控制电压12V,测得当CON_N1为高的时候三极管是导通的,而二极管的管压降是7.5V,按道理二极管反向不是应该截止才对吗?求指教,谢谢
----------------------------------------------------
测得这个管子是稳压二极管,疏忽大意犯了低级错误了

网友:
这种状态稳压管是可以工作的啊

网友:
然后1脚近5V,三极管当然可以通

网友:
很好的一个保护电路

网友:
电路原理没什么问题,不过没看明白你要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点评):
楼主搞错管子了 电路上的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稳压二极管就是利用二极在反向击穿下能够保持稳定电压状态制造而成的
至于低级错误不知道楼主指定是

网友:
掉电侦测电路,当CON_N1掉到8.4V以下时,三极管就截止了!有些机子为了防止掉电丢失数据,会加一个这样的电路,掉到8.4V以下时,三极管截止,MCU会侦测到,这时8.4V掉到MUC复位还有一段时间,看具体的电路设计,一般会有10MS左右,在这段时间里,会把需要保存的数据写入flash里!

网友:
不明觉历啊,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