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摄像头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14-02-13):
  各位前辈,小弟有一个cmos摄像头,数据排线比较长,传到板子上的数据产生了失真,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项目的,如何将失真的信号还原,或者是接中继器之类的,各位前辈能否给个建议,万分感谢!

网友:
做个记号 等人回答

网友A:
什麼樣的界面?(MIPI DSI、Parallel……)

多快的速度?(MHz)

多長的距離?(cm)

网友(点评):
一句話 「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麼樣的界面?(MIPI DSI、Parallel……)

多快的速度?(MHz)

ov5640 输出格式是RGB565  输入频率:24MHZ  输出频率plck 66M      并行线10bi数据线长 =PCB板32cm+mpc(28cm) 总长60cm

网友B:
    这种传输格式60CM确实够长,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传输格式60CM确实够长,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有没有解决的方法,请前辈指条明路呢?我现在不知道这个信号如何处理它,咱们一般如何处理呢

网友C:
    转成差分信号来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成差分信号来传呀。

    有没有具体芯片,用缓冲器怎么样?你说的走LVDS接收还要转换一下呀?

网友:
    试着把 摄像头 的FPC 用导电布包一下,应该是有效果,我以前有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应该不是排线问题,可能是你供电电压不稳或者电流不够,还有就是驱动问题。。用的是OV摄像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排线问题,可能是你供电电压不稳或者电流不够,还有就是驱动问题。。用的是OV摄像头么?

是的呀  供电有什么问题吗?你指的是什么驱动问题 软件驱动吗?前辈能不能说清楚点?

网友B:
    可以将RGB信号转换成LVDS,然后传输过来后再转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RGB信号转换成LVDS,然后传输过来后再转换一下

    这个速度跟的上吗?RGB565格式的转换芯片有吗?我要求速度比较快点  能不能提供个型号

网友E:
60cm还走LVCOMS?呵呵,这个方案设计。。。
用串并转换吧,我用过的,10米距离没问题,5米后眼图稍微差些,增加输出强度就行。
方案一:
DS92LV2421 - 10 to 75 MHz, 24-bit Channel-Link II Serializer
DS92LV2422 - 10 to 75 MHz, 24-bit Channel-Link II Deserializer
方案二:
DS92LV3241 - 20-85 MHz 32-Bit Channel Link II Serializer
DS92LV3242 - 20-85 MHz 32-Bit Channel Link II Deserializer

网友(点评):
LVCMOS = Low Voltage CMOS,LVDS = 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硬要坳的話 LVDS 可以算是 LVCMOS 的一種。^_^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cm还走LVCOMS?呵呵,这个方案设计。。。
用串并转换吧,我用过的,10米距离没问题,5米后眼图稍微差 ...

  非常感谢前辈的鼎力相助呀 ?我试试看,救星呀  问一下前辈这个转换延时时间是多少?我的项目是用三个摄像头同时拍照,中间这个摄像头是滑动的,也就是用的线最长的,这个不影响速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cm还走LVCOMS?呵呵,这个方案设计。。。
用串并转换吧,我用过的,10米距离没问题,5米后眼图稍微差 ...

  对了,前辈ov5640输出RGB565格式的10位并行数据,最远传多远?

网友:
没有延时,放心吧。

网友F:
在各信号上加个BUF
TXB0104PWR
TXB0108PWR
见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前辈ov5640输出RGB565格式的10位并行数据,最远传多远?

按照66M的频率,估计4-6寸,IO电压1.8-3.3v。

网友(点评):
純屬理論沒有實戰經驗@#%^&*!.......,開玩笑沒那麼小氣吧?^_^

网友D:
65cm算什么?这怎么会有问题?我以前都是180cm长度的fpc线,都良好。
之前也有问题,以为是pfc线引起的,后面发现是驱动的问题!
你可以先用短的fpc进行测试,判断是不是fpc线的问题吧?如果去顶是fpc线的问题,可以考虑用导电布对fpc线进行包裹试试。我觉得fpc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多测试下,找到问题再说吧?

网友(点评):
嗯!有遇過要包覆接地才會動的問題。

网友G:
加LVDS 是正确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LVDS 是正确的做法

好的,两种方法我都试试  谢谢 各位前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cm还走LVCOMS?呵呵,这个方案设计。。。
    用串并转换吧,我用过的,10米距离没问题,5米后眼图稍微差 ...

  前辈 ,眼图怎么测量呀?pcb仿真还是示波器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各信号上加个BUF
    TXB0104PWR
    TXB0108PWR

你好,这两个芯片我查过了是电压电平转换芯片呀,不是BUFFER呀?这个电路用到这里有什么作用吗?前辈

楼主:
    前辈们,大家在画cmos摄像头的时候对pcb这块是如何仿真的?或者是摄像头数据如何用示波器来测是否存在信号失真问题,或者是信号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65cm算什么?这怎么会有问题?我以前都是180cm长度的fpc线,都良好。
之前也有问题,以为是pfc线引起的, ...

       你好,前辈,我的摄像头可能真是驱动问题,测得PCLK 的峰值-峰值 才1.3v左右,前辈是怎么解决驱动问题的呢?帮帮忙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前辈,我的摄像头可能真是驱动问题,测得PCLK 的峰值-峰值 才1.3v左右,前辈是怎么解决驱动问题 ...

去联系一下摄像头厂家,基本不会是FPC先过长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联系一下摄像头厂家,基本不会是FPC先过长的原因。

   你是说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关于驱动问题。 一个板子上有三个摄像头,两个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