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20度时开关电源文波怎样?

楼主(2014-02-13):
如题,纹波会升高吗?

楼主:
为什么将一颗22uf陶瓷电容换成同值的钽电容就能过低温20度测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将一颗22uf陶瓷电容换成同值的钽电容就能过低温20度测试呢?

钽电容的温度稳定性较好。
如果你是22uF的陶瓷电容从容量上看应该是Y5V或以下材质,其温度稳定性很差,低温下容值漂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的温度稳定性较好。
如果你是22uF的陶瓷电容从容量上看应该是Y5V或以下材质,其温度稳定性很差, ...

换过一颗X5R材质的陶瓷电容也没过的

楼主:
另外没换钽电容之前做零下10度低温测试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没换钽电容之前做零下10度低温测试也是没问题的。

看你可接受漂的范围了,漂太多的话,电源不符合芯片要求,可能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