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中如何识别PCXX的电容?

楼主(2014-02-13):
请教大家siwave中如何识别PCXX的电容?现在导入SIW后只能认到PCXX的电容在Discrete Device一栏,但是没有属性,也无法编辑。
星空网站有提到这样的做法:
在安裝目錄下即可看到...\integrate4\PartMap.dat,自行編輯此文字檔
以上編輯的內容,是依據使用者PCB上電容footprint的名稱去對應,比方筆者某個電路圖上編號BC6的電容,採用的footprint名稱是C-0603,那我就編輯上圖以黃色打亮的那一列文字,將其指定為0.1uF電容

但是我按照他的说法编辑过,不行呢?请问大家有这么做成功的吗?还请指教,或者有其他便捷的办法吗?如果去CMP里面改是可以,但是很麻烦。

望知道的大侠们指导一下!!

网友A:
好吧,顺便帮你看了下
你不要copy pcb footprint的值,copy device的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顺便帮你看了下
你不要copy pcb footprint的值,copy device的值就可以了

是国王的考辛斯吗?嘿嘿,谢谢你又帮我看了,你说的不copy pcb footprint(是指C-0603?),copy device的值是指哪个呢?可以再说得具体点吗?我确实还是不知道呢。

网友A:
Allegro导入网表时会导入footprint和device两个值
你copy allegro中元件的device type的值 例如以下elements中的device type的值:
-------Component Instance C336-------

omponent Class:      DISCRETE
evice Type:          110000015_C0402-005_1UF/10V_110
    Value:              1uF/10V

unction(s):
    Designator: F676
    Type:       110000015_C0402-005_1UF/10V_110
    Pin(s):     1, 2

roperties attached to component instance
    REUSE_ID          = 124

roperties attached to component definition
    PART_NUMBER       = 110000015
    VALUE             = 1uF/10V

楼主:
按照你的办法我的一个电容名为PC306,allegro中信息如下
Component Class:      IC
evice Type:          CAP NP_C0603_0.1UF,50V
    Value:              0.1UF,50V

unction(s):
    Designator: F2541
    Type:       CAP NP_C0603_0.1UF,50V
    Pin(s):     1, 2

  Properties attached to component definition
    VALUE             = 0.1UF,50V

Device Type的值是  CAP NP_C0603_0.1UF,50V,我把Partmap中加入
CAP_POL_CAP_3528_BBOX        NonIdealCap        0.1u 1n 0.1        (2,1)
X2Y_X2Y_0603            Cap                0.1u                 (2,3) (1,3) (4,2)
R_R0805                        Res                50                (1,2)
MPZ1608XXX_R0603        Ind                0.01n                (1,2)
THERMISTOR_RGE700        IC
CAP NP_C0603_0.1UF,50V  Cap             0.1u

没有成功,后来我看到siwave中PC306的Part name是CAP_NP_C0603_0.1UF,50V,CAP和NP之间多了个下划线提到空格,我改成下划线还是不行。
不知道问题在哪呢?你这样改后确实PCXX就认了有属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导入网表时会导入footprint和device两个值
你copy allegro中元件的device type的值 例如以下elemen ...

你这样操作PCXX确实可以认到有属性了吗?为啥我这还是不行呢?

网友:
例如:
nsoft part mapping file
yntax for specifying parts: <part name> <type> <val> <pin order>

CAP_POL_CAP_3528_BBOX        NonIdealCap        0.1u 1n 0.1        (2,1)
X2Y_X2Y_0603                    Cap                0.1u                 (2,3) (1,3) (4,2)
R_R0805                        Res                50                (1,2)
MPZ1608XXX_R0603                Ind                0.01n                (1,2)
THERMISTOR_RGE700                IC
100000137_R0201-003_51R_1000001        NonIdealCap        0.1u 1n 0.1        (2,1)

公司没法截图,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可以,而且使用相同device的resistor也被识别成了NonIdealCap

楼主:
嗯,终于可以啦,大谢啊。因为之前按照星空的那个文档,没有考慮非理想的元件特性,所以加那句也不行,按照你这句就可以了,呵呵,困惑了我好几周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