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DIF输入输出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02-14):
    下面这个SPIDIF电路出不了声音,求大神给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了

网友:
    光纤进行数字音频信号传输以取代传统的模拟信号传输方式.在工作时用示波器测一下是否有波形输出,

网友:
    什么设备? 别忘了 要设置音频输出为 SPDIF

网友:
    搭车问个问题,SPDIF的信号,转换成模拟或者I2S信号,有什么好的电路推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