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ads不能切换层了

楼主(2014-02-14):
不能切换top和bottom层了,不管是按快捷键F4还是在软件里面选择,都不行!!!

网友:
先手动选着试一下能行不,如果可以按下快捷d再试下结果

网友A:
看下是不是Options下的Active layer comes to.....没勾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Options下的Active layer comes to.....没勾选上

确实如此!

网友:
高手啊,这个软件还有很多细节需要专研啊

网友(2020-09-24):
    我现在是选了这个项也不能切换,奇怪了,之前都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