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放大缩小键问题

楼主(2014-02-14):
原来allegro软件放大缩小键为UP  DOWN!一开始用的还好好的,但是在使用中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放大缩小键就不能使用并会提示如图所示!请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检查你的env是否设置正确,或者重新启动电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env是否设置正确,或者重新启动电脑看看~

    env在哪看

网友:
    在安装软件是创建的home dir里面

网友B:
    重新设置快捷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设置快捷键就好了!

    我的 快捷键是一个文件的形式存在在安装目录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