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一个问题,设计的时候,弄少一个地,会有很大的影响么?

楼主(2014-02-14):
求教各位一个问题,设计的时候,弄少一个地,会有很大的影响么?
板子都打出来了,后来在原理图那又增加了一个地,这个该咋整?
现在调电压都有点麻烦了

网友A:
什麼東西少了一個地?芯片、連接器、RLC…?

网友(点评):
这哥们不想搭理你,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麼東西少了一個地?芯片、連接器、RLC…?

,修改原理图之前,在PCB里就只用这两种地(GND_EARTH,GND);修改之后,加多了一个GND_SIGNAL, ,不是加多,只是把这部分的地(GND)改成GND_SIGNAL,还有另外一个芯片的地(GND)也改成GND_SIGNAL,,像这样,会不会对这整个的设计有影响的?(不好意思哈,昨天基本一天都待在实验室,没来得及回复斑竹,请见谅)

网友B:
要是原件接错到别的地的话,如果不同的地连在一起的,0欧或者磁珠之类,开机应该没多大影响 ,最多会有些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原件接错到别的地的话,如果不同的地连在一起的,0欧或者磁珠之类,开机应该没多大影响 ,最多会有些干 ...

额,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