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一般的现象,求教!

楼主(2014-02-14):
绘制原理图时,调用了一个标准的24拼得的电源插座,其中有些引脚(POWER类型)是悬空不用的,因为是POWER类型,不能打叉。后来又调用了一个同样的同样的插座,该引脚也是悬着不用。后来引出网表时发现这两个PIN脚居然连接在一起。经过核查,发现是因为悬空的引脚默认将封装上的引脚名GND当做NET名。这样这两个NET同名,系统就认为是连接在一起的。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现象,有什么规避办法吗?是否可以从某个设置上在不改封装引脚类型的情况下,不让其将封装上的引脚名3V3当做NET名?
如图所示,这是原理图中该器件的一个悬着的引脚的属性。当type为power时,这里的net name是自动从上面的name中继承下来的。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让其自动继承。

网友(点评):
所有pin都用 Passive 的飘过,用其它属性经常drc出错。直接改为 Passive ,省事舒心。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痛了,撒尿也更远了。

网友:
Capture 的問題,那條黃金獵犬是專家。

愛因斯坦說︰專家是訓練有素的狗。

在這版面更顯意義!

网友(点评):
專家是訓練有素的狗,但不是每條狗都是專家。 ∩_∩   大哥是永遠是對的! ^_^

楼主:
您是说这是Capture本身就是这样设计的,没有给出用户自定义是否自动继承的功能设置。对吗?如果是这样。如何规避这类问题啊?这可是很严重的。出了问题死都查不出来。

网友:
據我所知,當你把 Pin Type 定義成 Power 時,所有名稱一樣的 Pin 都會接在一起,不管你在電路圖上是否有實際的線接起來,這是 Capture 從 DOS 版本開始就有的規則。

有沒有不改 Pin Type 就可以解決的方法我不知道。凡遇過這問題的人,往後都會小心使用 Pin Type 的定義,保險的話就設為 Passive 或 Input,這樣沒拉線就不會接一起。

楼主:
对的,除非你将所连接的线赋予新的网络名,这个默认继承来的网络名才会被修改掉。看来还是修改TYPE为非POWER才保险。但这样,在需要做电路仿真时又不方便了。太坑爹了!

网友:
慢慢你就习惯了,谁叫咱中国人只能去用老外的软件,人家怎么做的你就怎么用呗

网友:
软件把原理图里的东西都当IC处理了,它又不知道你电源插座是什么IC。POWER类型的引脚都不接,对于IC来说是致命的错误呀!建议楼主处理PIN属性时谨慎点。接电源的不一定都是POWER属性。

网友A:
还真没发现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发现有这种情况。

自己建个封装试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