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在建封装的时候将封装左右镜像的Skill

楼主(2014-02-14):
请问大家,有没有在建封装的时候将封装左右镜像的skill,或者allegro本来就可以实现?
如下图:

网友A:
封装实体是不能这么处理的,不然比如一个SO-8你将来怎么焊。
不过你这个只是铜皮,可以自己手动处理呗,别纠结非要封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实体是不能这么处理的,不然比如一个SO-8你将来怎么焊。
不过你这个只是铜皮,可以自己手动处理呗,别 ...

我是说在建封装那一步有没有办法,不是说在画板的那一步;比如封装建反了或者图上两种封装都需要的时候,如果有办法左右镜像另存一下就不用做重复工作了。

楼主:
别沉了啊 有哪位大大知道方法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沉了啊 有哪位大大知道方法不?

有这样的SKILL:可以将器件、过孔、走线和铜箔一起镜像。器件正面的变背面去,背面变正面的去,表层线变底层去,第二层的边倒数第二层去,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的SKILL:可以将器件、过孔、走线和铜箔一起镜像。器件正面的变背面去,背面变正面的去,表层线变底 ...

谢谢,你说的这个SKILL貌似是BRD才能用,在DRA里用不了的;我找到方法了:move/mirror geometry 先mirror到底层再change回来,也算是省了一点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