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沉金的pcb,如何焊接QFN芯片

楼主(2014-02-14):
3金币
声明:新手!大神勿喷!
买了一块沉金的pcb,根据卖家提供的bom表买了一堆零件。想自己手工焊接。

板子是四层沉金板,我直接用烙铁上的锡,锡很薄。QFP的直接拖锡就够了,BGA用BGA焊台加工的。贴片电阻电容手焊。

但是QFN的芯片悲剧了,锡太薄...加了个技术群,建议返厂做:HASL或者OSP(板子是别人设计的,再说已经焊了。。。没戏)

好吧,这个好像设计到表面处理工艺了。。。。

查了一下,有点小困惑:
pcb表面处理工艺:喷锡,镀金,沉金,HASL(热风整平),osp...好像都是。。。
但是在沉金的基础上在上锡,那叫什么。。

还有一般涉及到BGA,QFN的板子是不是直接交给工厂焊接?

能不能科普下,从pcb设计到元器件组装的整个流程,能不能最大程度进行手工

网友:
沉金没关系,烙铁直接镀锡。然后用吸锡线将焊盘处理下,一定要拖平。如果有EPAD也一样处理。chip对准焊盘固定下,然后上锡拖即可。拖时候用松香处理,防止pin短路。

网友:
补充下,epad用热风枪从IC下方加热,当然,上BGA焊台也可以。

楼主:
QFN的chip拖锡很容易虚焊,并且焊点很容易变黑,哎..

网友:
寄来,帮你焊

网友:
表示无压力,BGA和QFN封装的完全不在话下,楼主可以去一些比较好的加工厂看下,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
先用铬铁上锡,然后直接用热风枪吹,注意温度和角度,很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
楼上正解,,这个用热风枪吹上去,一盘工程做QFN的封装时,焊盘会向外0.4MM左右,用热风枪吹完,OK就算了,不OK就用铬铁修一下。

网友:
    我就是按照8楼这么干的

网友(2014-03-19):
    3楼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