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这种电路是怎样实现的?

楼主(2014-02-15):
如图,中间黑色那一坨东西。。有没有人见过的?谢谢~

网友:
    那是个COG封装的芯片。

网友(点评):
COG = Chip-on-Glass,COB = Chip-On-Board。^_^

网友:
我以前在深圳的时候见过很多次,这是芯片的裸片,绑定后封的黑胶。一般是掩膜的芯片,价格特便宜。

网友:
    是在裸片的基础上进行了黑胶固化,黑胶固化后即变硬,对芯片起到了保护作用!

网友:
    绑定 bonding,牛屎片

网友A:
    这种方式可以大大减小整个模块的体积,并且易于大批量生产,使用于消费类电子产品,如玩具,手机,PDA等
    便宜实惠

网友:
    小时候游戏卡带 里几乎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
    绑定~~~~N年前就有

网友(2015-03-23):
    邦定IC而已!!

网友B:
    请问,这种方式是怎么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种方式是怎么生产??

有一台邦定机,一个烧箱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可以大大减小整个模块的体积,并且易于大批量生产,使用于消费类电子产品,如玩具,手机,PDA等
 ...

1.减小体积那倒不一定,邦定器件周围要留足够的空间给邦定机.2.肯定没有封装芯片易于生产,邦定出错要铲除黑胶重邦那是相当麻烦啊,板子也容易报废.3.唯一的优势是:便宜,想用芯片的资源就用什么资源

网友:
    学习机上经常看到

网友(2015-05-08):
    一般家电类的遥控器否是这样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