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ORCAD里元件的属性值,如何自动排放?

楼主(2014-02-16):
比如放了一个电阻,默认显示的R1和10K,电阻横放时,R1默认在电阻上方,10K默认在下方,距离有点远。
想让它们并排在一块,手动调的话不那么容易调到适当的距离,要么离电阻都太远,要么都太近。
请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新手问题,见笑。

网友:
增加单位长度里面的格点数目

网友:
格点数增大一点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

楼主:
将栅格距离里设小了,手动可以调到合适的位置。
但,放置元件时默认的位置,还是和原来一样远。
之前用的DXP,在DXP里,元件的属性可以设置显示在 元件的上方/下方/左边/右边/中间/手动放置等,ORCAD里有类似的设置吗?

网友:
除了手动,好像还真没发现还有更好的办法。
在库里面搞定?横竖分别用不同的库?要不然旋转以后还是会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