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allegro中设置焊盘与铜皮十字连接

楼主(2014-02-16):
15金币

如上图所示:
              操作目的:使焊盘和动态铜皮通过十字连接 便于加工,需使铜皮和焊盘保持20mil的间距
              遇到问题:通过约束设置 和全局动态铜皮参数设置,目前焊盘和铜皮间距仍为5mil

              请知道问题的大大 多指导 ,先行谢过!!!

网友A:
要设置同网络的shape和pad的间距。
打开CM,设置Same Net Spacing的间距就可以了。如下图。

楼主:
尝试了下 设置 如上图,请各位大大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设置同网络的shape和pad的间距。
打开CM,设置Same Net Spacing的间距就可以了。如下图。

      感谢您的关注,如一楼图中所示,约束规则的设置中是规定了shape和SMDpad的间距的 但是铺铜时没有反映出来。
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请您多指教。

网友:
    这是同一网络间距离,自己到同一网络中设置下就行了。。。

网友:
    我的图截错了。

    现在需要设置的是Same Net Spacing,而不是Spacing。

    你再仔细看下CM的Worksheet,要选择Same Net Spacing来进行设置才有效的。

网友:
    你在约束规则中:设计完same net spacing ->SHAPE TO smd 距离后,需要选中SHAPE后右键UPDATE SHAPE才能看到效果。“十”字线的宽度是由默认线宽决定。
请尝试一下,如果有问题可以联系我,QQ:280187692

楼主:
    非常感谢 楼上的各位大大 你们解说都说明了问题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