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 etch有何用处?

楼主(2014-02-16):
各位好:请教个问题,allegro 里,内电层(电源)分割的时候,anti etch再分配net和直接覆铜在分配net有什么不同?

网友:
没什么不同。anti etch分割的形状比较规则;画shape就比较灵活。

网友A:
    负片必须要用anti etch层,正片没有分割功能。

网友:
    anti etch 也可以画不规则的!只是看你会不会用!skill anti etch 倒是挺好的!我们分割电源和地都是用anti e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片必须要用anti etch层,正片没有分割功能。

    负片必须要用anti etch吗?如果不用anti etch,负片的分割还有可能是正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