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码相同 生成gerber漏焊盘 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4-02-17):
(D码表中有重码(如两个12,14)程序软件在变化成图形是就会搞错
同一层不能有重码的,因为你们设计有重码)是板厂的工程说的 ,请问一下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出光绘前重新生成一次D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光绘前重新生成一次D码即可。

非常感谢你  JIMMY   我在重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