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中介电常数如何修改的问题

楼主(2014-02-17):
请教在siwave中层的介电常数可以直接修改吗?我的BRD设好了,但是导入Siwave时又成了默认的FR4 4.5,这个框无法直接修改,难道都是先删掉这层再新建一层才能改过来吗?

网友A:
为什么要新建,修改materials就可以了

楼主:
嘿嘿,你终于来了,明天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新建,修改materials就可以了

刚看了material这一栏,只是能修改所选材料,损耗率会变化,但是介电常数都是默认的4.5,改不了的吧?

网友:
可以改
Edit-->Materials Property-->Dielectrics-->Add...
随便选一个,如果你关注高频的话就选Debye
改Relative Permittivity就可以了
然后在layer里选择你自己定义的dielectric material

楼主:
恩,这样是可以,3Q,只是觉得为什么不设计成可以在叠层中直接修改这个参数呢?Hyperlynx就可以直接改。

网友:
ansoft大部分工具的substrate都是要先设置material再从stack-up导入的,架构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