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的控制原理

楼主(2014-02-18):
图片中的电路,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它是怎么工作的。谢谢!!

网友A:
恒流控制,AC_ON输出电高平时,Q8导通,流过R35的电流超过35mA时,Q9导通,Q8截止,R35上的电流减小,当电流小于35mA时,Q9截止,Q8导通,一直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控制,AC_ON输出电高平时,Q8导通,流过R35的电流超过35mA时,Q9导通,Q8截止,R35上的电流减小,当电 ...

你好!请问一下,那AC_OUT输出是不是一直为低电平。

网友A:
AC_OUT这端如果没有接上负载的话,只能是低电平,这个电路应该是还有一部分,电源连LED灯再接到AC_OUT上才对!

网友:
限流吧,最大电流 =  Q9三极管BE压降/2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_OUT这端如果没有接上负载的话,只能是低电平,这个电路应该是还有一部分,电源连LED灯再接到AC_OUT上才 ...

Q8截止,AC_OUT就不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
LED灯的简易驱动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Q8截止,AC_OUT就不应该是低电平

在这电路中Q8当作一个开关使用,只对这个电路来讲AC_OUT没有任何电源,只能是低电平,当有负载时,AC_OUT应该有0.9V左右电平!

网友B:
AC OUT端怎么没有偏置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 OUT端怎么没有偏置电压呢

是的,我也想问这个。Q8集电极端没有偏置电压。why?

网友:
应当是限流的作用

网友(2014-04-17):
负反馈确实讲清楚了,但是集电极没有偏置,是没法工作的,做过仿真没

网友:
应该给出输入的范围和形式,我用下面的电路形式做了一下仿真,就是一个简单的放大电路,直流电压控制Q8的工作放大区,可以改变放大倍数。

网友(点评):
樓主沒講清楚輸入和輸出的條件!你仿真的信號源和輸出的負載,和樓主的實際電路應該有不相同吧! 這樣看不出恆流的設計。

网友:
就是一个音频信号的自动增益控制线路

网友:
恆流源可以參考這篇 PDF 文件的說明。

Current Source.pdf

382.05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42, 下载积分: 威望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