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板总是烧掉SD卡

楼主(2014-02-18):
   我们最近做了一款可以播放FLAC格式的MP3,解码芯片使用VS1053,  播放文件存储在SD卡中, 但过段时间后SD卡就烧掉了.附上原理图和PCB图, 请各位给个意见.

网友A:
你的问题很有可能是电源设计不合理造成。
你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3.3v电源,特别是上电和下电的瞬间,电源电压有什么起伏的波形,再做判断吧。

网友:
不一定是這個問題,但您可以參考一下!

在我們的設計上,也許不會像這份設計建議中的那麼怕死,用到 22uF 的電容,但至少是 1uF ~ 10uF + 100nF,原理圖中 SD Card 插槽電源只用了 2 個 10nF。

SD/MMC Power Supply
SD/MMC cards provide a relatively low power storage solution for embedded controllers however implementers often do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peak power requirements and inrush currents and may encounter situations where the embedded system resets when an SD/MMC card is inserted or the SD/MMC card may stop talking to the Microcontroller. The power supply circuitry must be able to deal with the momentary inrush current when a card is inserted. This inrush current can be of the order of 200mA. Generally this is handled using large value power supply filter capacitors before and after the voltage regulator. Ignor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other components of an embedded system, typical values for the power supply input capacitor are in the range of 220uF to 470uF. Lower value capacitors than have low ESR (Effective Series Resistance) could be use used. A typical value for the filter capacitor after the regulator is 47uF tantalum capacitor.

In situations where the SD/MMC card socket is not located in close proximity to the regulator filter capacitors, an additional 22uF tantalum capacitor should be placed as close as practical to the SD/MMC card socket between power pin and ground pin of the socket. A 100nF power supply decoupling capacitor should be placed as close as practical to the SD/MMC card socket between power pin and ground pin of the sock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很有可能是电源设计不合理造成。
你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3.3v电源,特别是上电和下电的瞬间,电源电 ...

刚用示波器Trigger测量过,上电瞬间并没有大的电压值

网友B:
买的便宜货是吧看,在电脑上也显示不出来了?

网友:
    数据线串电阻,减小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便宜货是吧看,在电脑上也显示不出来了?

    是的, SD卡插在电脑上已经读出来了

网友:
    将那几个27PF电容与U7去掉看看.
    3.3V电压须正常

网友C:
    應先說明 "SD卡就烧掉了"是怎麼個燒法? 是永久損壞呢,還是插拔後又可使用?
    若是永久損壞,是不是卡的電源管腳已經成現短路現象? 若是,那可能是 SD 卡控制器產生了 Latchup 的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先說明 "SD卡就烧掉了"是怎麼個燒法? 是永久損壞呢,還是插拔後又可使用?
若是永久損壞,是不是卡的 ...

    SD卡永久损坏, 没有短路, 插在电脑上识别不出来了

网友:
    之前好像也有碰到过类似的现象,测试了下数据线和CLK的信号,感觉过冲挺大的,因为为了兼容市面上的一些质量差的卡,所以把驱动能力调的很大。

网友D:
看描述是过了一段时间才有烧掉的现象出现,那瞬态的voltage up or inrush current应该不是其原因。SD卡烧掉的话,也就说温度超出SD卡的规范,可以看下温度是平缓的上升,还是会瞬间上升导致其烧毁。若是较为平缓的上升,那就有可能功耗较大造成,可以适当减小下3.3V的大小看下情况是否有改善;若是温度突然上升的话,那看下power的变化,是否是被短路掉,以前看到过一个情况是温度在变高的过程当中,热涨使较小且品质较差的电容坏掉,导致短路,更有几率较小的是是PCB trace在温度变高的过程中,导致短路。
当然,也要确认下是否是因为此SD卡的特性品质导致,其他厂商的SD卡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描述是过了一段时间才有烧掉的现象出现,那瞬态的voltage up or inrush current应该不是其原因。SD卡烧掉 ...

已经试过创建,闪迪,金士顿的SD卡都会出现烧卡的状况

网友:
    RT8265电感太小了吧?参考有15UH,可以加软启动。SD卡串的0欧改22欧看下。建议单独供个3.3V跑看会不会烧。

网友:
    你的电路好像不怎么合理啊;
R1 10欧 C52 100uF;
    前面是3.3V 这个是3.3V_A ,  3.3V_A 没有那么大的负载就不用加这么大的电容了,而且前面这个10欧电阻,RC常数1ms。 那个电阻10欧,AVDD变化10mA 上面压降就有0.1V; 60ma 就是 0.6V 。
建议 电阻改成0欧,100uF可以移到前面去,或者换成10uF

    你烧卡 ,真不知道怎么说,你的地线是不是要和什么外壳接的?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E:
3.3V已经有了,为什么SD卡位置还要再加一个AT4250呢?

网友:
你的PCB 感觉设计得不好,没有一片大面积的地铜箔

网友F:
1:检查你的电源是否稳定!(特别确认你的12V是从哪里来的):
2:看看U4芯片,也许你会发现奇迹。呵呵!用示波器观察。
除此外,没有其他原因。

好没有好都回复一下哈,这是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E:
3.3V已经有了,为什么SD卡位置还要再加一个AT4250呢?

需要加这个LDO.
我认为主要是出于功耗及热插拔方面考虑。
因为MP3是电池供电,电量宝贵,在睡眠时切断供电利于功耗控制。
再就是带电插入或拔出卡。肯定会对存储卡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要加这个LDO,并且还有供电时序:
当SD卡插入过后会产生一个CARD DETECT信号通知MCU卡已插入,再由MCU控制LDO输出电源给卡供电。睡眠时切断整个SD卡的供电。

楼主(2014-07-12):
引用 网友F:
1:检查你的电源是否稳定!(特别确认你的12V是从哪里来的):
2:看看U4芯片,也许你会发现奇迹。呵呵!用 ...

老板亲自跑到台湾创见公司,跟进分析结果,最终得出的结论是:Mp3在不停的读卡,次数太多,导致超出读卡寿命。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不停的往卡里面写入数据才对吧,怎么会是读呢?大哥这个是否需要确认?而且这个是可以测量的到的 不好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3V已经有了,为什么SD卡位置还要再加一个AT4250呢?

它这个是软件开启SD卡的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亲自跑到台湾创见公司,跟进分析结果,最终得出的结论是:Mp3在不停的读卡,次数太多,导致超出读卡 ...

非常好的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