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干扰叫什么干扰

楼主(2014-02-18):
如图:
这种干扰是什么造成,怎样解决?
电源DC-DC 12V转5V。

网友:
MOSFET开关造成,要加EMI滤波器

网友(点评):
再请教一下!有没有一些关于EMI滤波器的相关资料呢?或者电路

网友A:
Minimizing Ringing at the Switch Node of a Boost Converter

這東西邪惡的美帝稱為 Ringing,有人翻譯成振鈴

但電話響鈴有人也稱為振鈴,為了避免混淆我都稱為振盪,因為算是振盪現象的一種。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mizing Ringing at the Switch Node of a Boost Converter

這東西邪惡的美帝稱為 Ringing,有人翻譯 ...

非常感谢!
        还以为振铃只会在信号传输出现。
                那么强的后端负载都没把振铃搞定~~~~~

网友:
Vp_p大于5V?还是50mV? ……若是前者,好强的振铃咯,DCDC有问题咯

网友(点评):
没有5v那么强,示波器一格只有50MV,峰峰值大概在60~70左右。

网友:
同问解决方法

网友(点评):
看那篇踢哀(TI)的文檔,MOS 管並接 Snubber RC 電路是其中一種方法。^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