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哪位帮我转换一下原理图(mentor-->cadence)

楼主(2014-02-18):
麻烦哪位帮我转换一下原理图(mentor-->cadence),谢谢了!

网友A:
是什么产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产品呢

Xilinx的开发板

网友B(2014-05-31):
导出EDIF原理图然后在orcad里面导入即可

网友C(2014-07-03):
引用 网友B:
导出EDIF原理图然后在orcad里面导入即可

OrCAD中import edif时出现了这样的错误“ERROR(ORCAP-1277):All required text fields were not entered”, OrCAD是Cadence 16.5的。

网友D(2015-01-27):
有搞定没?多谢

网友(2021-03-23):
引用 网友C:
OrCAD中import edif时出现了这样的错误“ERROR(ORCAP-1277):All required text fields were not entered ...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导入后报错 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2023-05-09):
引用 网友D:
有搞定没?多谢

大佬,请问你们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能导出

网友(2023-08-20):
大佬,搞定没有,有没有经验传授

网友(2024-04-11):
大佬搞定没,转换过程也遇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