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C选型

楼主(2014-02-18):
各位好,我要做一个DC12V电源的侦测电路,检测电压变化,需要一个A/DC的芯片,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用一个内部带有ADC功能的MCU或者CPU就好了

网友:
    看看你的所用的电路中的ADC需求:分辨率 ,速度,应用场合......

楼主:
    谢了,我用了ST的MCU

网友:
    ST的MCU自带ADC检测么?若是自带的话,可以考虑使用自带的。外加的话肯定需要MCU的串口进行控制。

网友(2014-03-21):
    看你的需求;简单要求不一定要芯片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