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Pads9.3 Router中添加的GND过孔,返回Layout中就没有了。

楼主(2014-02-18):
为什么在pads9.3 Router中添加的GND过孔(选中GND网络使用右键命令Add Via的方式添加),返回都Layout中就没有了。干了1个小时的活白干了,悲催

网友:
是否没有保存

网友A:
让GND过孔粘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GND过孔粘住

怎样粘住?

网友:
锁住过孔肯定没问题

楼主:
以上方法都不可行,放置大量地过孔时,效率太低。(之所以在Router里放置地过孔是因为Router中可以显示Guard Bands(防护带),方便放置时不违反规则。)

还发现另外一个现象,如果在Router中有违反安全间距的没有保护的线或过孔,返回Layout时,都会显示被删除(实际没有被删除),只有调整为符合安全间距后,才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