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铺铜后如何手动避让?

楼主(2014-02-18):
静态铺铜后的效果是否是这样的怎么没有避让?如何手动避让?

网友:
你直接把静态铜变成动态铜不就好了嘛,自己会避让

网友:
会避让,还叫静态铺铜吗?哥哥,我服了你了

网友A:
shape-manual void/cavity-element, 选择静态铜,右键有void all.
或者选择静态铜以后选择某个要避让的ele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pe-manual void/cavity-element, 选择静态铜,右键有void all.
或者选择静态铜以后选择某个要避让的ele ...

点了没有反应,还是没有避让,是不是哪里要设置啊

网友B:
这种情况是不是你没设定孔到铜的间距规则?如果已经设定了。那你试试先把铜变动态再变回来静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是不是你没设定孔到铜的间距规则?如果已经设定了。那你试试先把铜变动态再变回来静态看看.

把铜变动态可以避让,再变回来静态还是避让的。就第一次铺静态铜的时候使用了手动避让也没有避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