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软件问题

楼主(2014-02-18):
我公司的电脑直接双击allegro.exe直接打开软件,只要把鼠标移动到visibility上就会出下下图情况,只能关掉,并且关掉后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一个后缀为.dmp的文件,而移动到Find和Options面板就不会。而用A16.3.bat批处理文件打开Allegro就不会有这种情况。而我自己的笔记本也是装了公司的软件的,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我自己电脑用A16.3.bat批处理文件打不开Allegro,双击A16.3.bat后就闪了一下就没反应了,我用截图捕抓了一闪的那瞬间的那个黑色窗口,看到里面提示“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这些 都是什么情况啊,能怎么解决不??

网友A:
bat文件里怎么写的?一起放上来看看吧,用记事本就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t文件里怎么写的?一起放上来看看吧,用记事本就能打开

@echo off
set CDSROOT=E:\Cadence\SPB_16.3
set Path=%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Root%\System32\Wbem;%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DFII\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
E:\Cadence\SPB_16.3\tools\pcb\bin\allegro.exe -expe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t文件里怎么写的?一起放上来看看吧,用记事本就能打开

能看出什么眉头来么?

网友:
解释下这个脚本吧,首先设置cdsroot到E:\cadence\spb_16.3, 也就是说16.3是要安装到E:\cadence\spb16.3这个目录的。
然后设置windows的path环境变量,把cdsroot那些东西加进去。
最后运行allegro.exe, 注意后面有个-expert是启动参数
-expert|-designer|-pcb  Specifies a legacy program tier of Allegro to be run. This overrides any default set in an .ini file.

网友A:
所以你双击allegro.exe的话跟上面脚本的区别就是2个,1是环境变量,2是-expert. 环境变量可以在系统属性里看,是不是和bat文件设置的一样。-expert只能通过新建快捷方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双击allegro.exe的话跟上面脚本的区别就是2个,1是环境变量,2是-expert. 环境变量可以在系统属性里 ...

嗯、谢谢哈!那要怎么解决只要把鼠标移动到visibility上就会出现上图情况,一点确定就自动关闭软件,并且Allegro工作界面还会停留,刷新就回复到桌面的界面了!我自己电脑前几天也出现这种情况了,然后我用360清理了一下电脑,并快速杀下毒,还卸载了快播软件,突然就不会出现上图情况了。但公司的电脑怎么都还是会,但使用那个.bat批处理文件来打开Allegro就不会有那种情况,只要是双击Allegro.exe来打开Allegro就会有那个问题,那样没法画图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哈!那要怎么解决只要把鼠标移动到visibility上就会出现上图情况,一点确定就自动关闭软件,并且 ...

一开始双击Allegro.exe打开文件没什么问题的,可以正常使用,但后来就突然出现这种问题了,我自己电脑的也是这样的。公司的电脑和我自己的笔记本的软件装的15.5.1的都不会这样。

网友B:
16.3打了补丁吗?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定位,你可以试试disable opengl,如果解决问题的话就是显卡驱动。
感觉像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3打了补丁吗?

不知道呢,是从公司电脑拷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定位,你可以试试disable opengl,如果解决问题的话就是显卡驱动。
感觉像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你说的这个disable openg具体怎么操作,我公司的电脑是XP 32位的,我自己电脑是WIN7 64位的

网友B:
那你就是没装补丁,装了话是这样子.

网友:
setup-user preference-display-opengl, 把disable_opengl勾上重新启动allegro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是没装补丁,装了话是这样子.

我打开时的界面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