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not modify element; the object or a parent has the FIXED property. [help]

楼主(2014-02-18):
有谁碰到过如标题的问题,帮个忙。请问 怎么解决?谢谢!
因为以前做的Group  现在不知道怎么解锁了。找不到解锁的命令了。请教高手。。

网友A:
你要动的东西被fix了,或者它的上级被fix了。
只能帮忙翻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动的东西被fix了,或者它的上级被fix了。
只能帮忙翻译了

是的。找不到解锁的命令了,请教。。

网友:
发图来看看,不然说的话也是空话.或者加我QQ:378684260.

网友A:
unfix group不行。或者placement edit, filter之选group,然后鼠标放到你要动的东西上,看看是不是有个module,右键disba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fix group不行。或者placement edit, filter之选group,然后鼠标放到你要动的东西上,看看是不是有个modu ...

怎么没有  右键disband 呢?

网友:
disband group

Dissolves a selected group when you are working in the pre-selection use model, in which you choose an element first, then right click and execute the command.

Available only in the placement and general edit application modes, the Disband Group command only appears on the right-mouse-button popup menu when you pre-select a group.

Procedure

Disbanding a group

1.
Hover your cursor over a group.
2.
Right-click and choose Disband group from the popup menu that appears.
The following message displays in the console command window.
Group <group_name> has been disbanded

cadence help文件里的描述

网友B:
点该元器件,然后点属性,删除那个属性就可以

网友C:
是的,在属性里面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该元器件,然后点属性,删除那个属性就可以

谢谢 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在属性里面删除

谢谢 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