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在命令行通过输入命令来查找元件?

楼主(2014-02-18):
RT,感觉在allegro里查找元件感觉很不方便,也没有快捷键,远不如pads便捷,哪位不吝指点一下,有什么好的办法?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在帮助菜单里搜到了,命令是comp 元件名,感觉比在fiter里面找要方便多了

网友:
新手吧   会自己找help是相当好的习惯
show element, 然后find那里,find by name选symbol,下面输入元件名就行了。还有很多种查找方法,按照属性封装等等。。。。。。。。。

网友:
不能同PADS一样些SS*啥的就可以

网友:
三楼的哥们说的正解,都是那样查找的,很快啊,是你用不惯Allegr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