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蜂鸣片驱动电路?

楼主(2014-02-18):
大家有没有蜂鸣片驱动电路?

网友A:
一个电阻+ 三极管 + 电感(并蜂鸣片)

网友B:
供应商没提供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阻+ 三极管 + 电感(并蜂鸣片)

单个电感并蜂鸣片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阻+ 三极管 + 电感(并蜂鸣片)

电感用uH级别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阻+ 三极管 + 电感(并蜂鸣片)

有没有专用的芯片推荐?我今天在别人板子上看到一个蜂鸣器芯片,上面丝印写着F2K3XTe,但是就是不知道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应商没提供电路?

没有

网友C:
一般蜂鳴器(Buzzer)直接用三極管推,電路是最簡單也最便宜。

如果用芯片推還有一種可能是,該芯片除了推蜂鳴器(Buzzer)外,還能產生悅耳的音樂旋律。

附圖使用的 UM66T 就是一顆 Simple Melody Generator。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uzzer Driving Circuit

这二极管有何作用?选取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二极管有何作用?选取原则?

蜂鳴器(Buzzer)屬於電感性元件,開關時會因楞次定律(Lentz Law)瞬間產生逆向電壓,進而擊穿驅動電路中的三極管,所以蜂鳴器(Buzzer)並接一個二極管做保護(釋放掉瞬間逆向電壓)。

二極管一般是選用反應較快的開關二極管(Switching Diode),常見是使用 1N4148

网友:
jacklee_47pn︰好樣的! 讚! ^_^

其實我都是唬爛的,完全沒實戰經驗,小弟只會用嘴巴設計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蜂鳴器(Buzzer)直接用三極管推,電路是最簡單也最便宜。

如果用芯片推還有一種可能是,該芯片除了 ...

版主,是蜂鸣片不是蜂鸣器,蜂鸣片驱动是需要进行升压的,一般VPP为20V才能发出声音,我需要一颗能够升压驱动蜂鸣片的芯片。

网友(点评):
我就都說過是用嘴巴設計產品的麼~>_<|||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是蜂鸣片不是蜂鸣器,蜂鸣片驱动是需要进行升压的,一般VPP为20V才能发出声音,我需要一颗能够升压 ...

我想您講的是壓電式蜂鳴器(Piezo Buzzer),在我們這個荒島上全部稱為蜂鳴器,只是分電磁式或是壓電式的。(驅動線路如附圖)

所以我也不知道您想找的是升壓芯片,還是要連驅動線路都做進去的整合芯片。

網路上查了一下,連驅動線路都做進去的整合芯片很少。但老實說,開關(On/Off)升壓芯片直接推也是可以。所以我猜,您只是要找一顆效率高且省電的升壓芯片,不是什麼驅動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