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中如何设置器件规则?

楼主(2014-02-18):
默认规则设置的线宽是8mil,使用net将电源网络线宽设置20mil,mcu的电源网络就不能引出线,这个如何设置?
MCU的电源网络线宽也是8mil。

网友A:
选择MCU网络,点属性选Routing这里,最右边maximum这里设置成最大的线宽或设成100mil,中间选项填默认线宽20,左边选项是最小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MCU网络,点属性选Routing这里,最右边maximum这里设置成最大的线宽或设成100mil,中间选项填默认线宽2 ...

我设置的默认现况是8mil,电源网络是20mil,所以MCU的电源网络就成了20mil,所以不能画线。我想通过器件设置MCU的电源引脚是8mil。但是通过器件设置的只能比8mil小,如何设置是器件的电源引脚也是8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