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orcad16.6 place text 中文輸入會重疊

楼主(2014-02-19):
    請問 orcad16.6 place text 中文輸入會重疊,數字英文都不會.....@_@

网友:
    ORCAD 不是多國語言的軟件,所以不保證中文會正確的顯示。
還有在 PAGE 或是 SCHEMATIC 頁面名稱用中文字,在更舊的版本(16.3以前)可能會無法開啟 DSN 文件。

网友A:
    搞定了,要再灌補丁就好了,順序先灌主->補丁->破解

网友B(2014-05-06):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要再灌補丁就好了,順序先灌主->補丁->破解

楼主。补丁到哪里下?

网友(2014-06-23):
引用 网友B:
楼主。补丁到哪里下?

無法貼連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补丁到哪里下?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8792-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