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2-19):
我使用3.7V的锂电池供电,但是电源要求要12V和3.3V。我现在想到的是用升压芯片升压到12V再用降成3.3V,但是我需要低功耗,这样设计的话 好像功耗比较大,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
用锂电池并联吧。不然你直接用单节锂电池的话,就只能从电池电压升压上去了。还有12V是用来干什么的?? 你3.3V的话,要选一个低压差的LDO了,而且还需要做低电检测。

网友:
用锂电池并联吧。

一定有人會叫你回學校重修模電!

网友:
    布拉斯基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