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EDA365 Skill v2.0 ALLEGRO 软件新建、打开命令无法使用

楼主(2014-02-19):
    安装了EDA365 skill v2.0 allegro 软件新建、打开命令无法使用,出现如下错误: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axlShellPost

网友A:
    你使用的可能是Allegro15.7以下的版本,按以下方法设置即可
    打开EDA365_Skill目录下的config.ini文件,例如D:\EDA365_Skill\config.ini
将下面一行
    1. EDA365_Skill.NoReLoad = nil

    修改为
    1. EDA365_Skill.NoReLoad = t

    保存,重开ALLEGRO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可能是Allegro15.7以下的版本,按以下方法设置即可
    打开EDA365_Skill目录下的config.ini文件,例 ...

我用的15.5的,修改了可以用了,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