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里面仿真的S参数S12为什么都是平滑的?不是如测试一样上面有勾芡?是那个参数....

楼主(2014-02-19):
HFSS里面仿真的S参数S12为什么都是平滑的?不是如测试一样上面有勾芡?是那个参数需要设置?

因为上传不了图片,简单介绍下!
   HFSS里面仿真来的Insertion Loss的曲线就是一条直线   低频的时候和测试差不多
   高频时测试的会出现明显的由于反射/阻抗不匹配形成的波动,HFSS仿真出来的没有类似的波动。
不管仿真Trace还是过孔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增加扫描电就可以了

网友(2014-11-27):
引用 网友A:
增加扫描电就可以了

扫描电是什么?怎么加?

网友:
增加扫描点。。。也就是把扫频step设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