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AD走线的问题

楼主(2014-02-19):
    请问大侠们,
1、在AD中怎么设置可以让走线不自动避开其他网络,我把DRC在线检查关了也不行,
    2、在AD中有类似于pads里stretch这个功能吗
谢谢!

网友A:
1、Shift+R
    2、这个好像没(我是没用过,知道的请告知一声),想走弧角的话可以Shift+空格  切换走线形式,可以走45、135度弧角,空格键切换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hift+R
2、这个好像没(我是没用过,知道的请告知一声),想走弧角的话可以Shift+空格  切换走线形式 ...

    谢谢

网友:
    在走线时按TAB键,出来下图,点击图中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