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中坐标文件如何导出?

楼主(2014-02-19):
工具---基本脚本---第多少项
第18栏导出来怎么每个元件都有重复的一组.

网友A:
18项是PIN的不是器件的,如果要器件坐标应该是Create  cad  file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项是PIN的不是器件的,如果要器件坐标应该是Create  cad  file这个选项

没有这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这项啊

看看这个,我们出坐标文件是用这个

51 - Create CAD File.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我们出坐标文件是用这个

Thanks! 以前9.3的直接可以导出

网友:
    9.3是第17项,没用过9.5,不过这种应该不会变的,你试试17项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我们出坐标文件是用这个

这个是个高科技哦 ,

网友:
    我用9.5 也是第 17項, PowerPCB 時代就已經是了,沒改過

网友:
    old x&y ...那项可以导出,只有装了OFFICE的才能用17项,WPS用不了

网友(2014-05-21):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我们出坐标文件是用这个

不错,

网友(2014-11-20):
    我的也是导出第17项,就是没用呀,没有XY 坐标图呢,是不是要编辑程序呀,哪位高人指导一下呀!谢谢

网友:
    第17项,office必须是2003版本

网友(2015-01-21):
    我的也是PADS9.5,OFFICE也是2003的,可是导出来的也是没有坐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