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出GERBER 多出一条线

楼主(2014-02-19):
在原文件PCB中是没有这根线的,出GERBER就有条线!

网友A:
    是不是2D Line,但是在PCB中线宽是0 ,所以看不见

网友:
    发PCB看看
    也借鉴LZ的PCB布局,好好学习。

网友:
    看看这根线在gerber中是哪一层,再到pcb里面去找找看

楼主:
    这是第一层的线,如果出GERBER的时候我不选COPPE的话就没有这条线。
    但是,我在原文件里面怎么也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2D Line,但是在PCB中线宽是0 ,所以看不见

    这是第一层的线,如果出GERBER的时候我不选COPPE的话就没有这条线。
但是,我在原文件里面怎么也找不到!

网友A:
    那就是COPPE吧,你试试能不能选中,如果确保没问题,就在CAM里直接删了吧,最后的办法,猜不出来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COPPE吧,你试试能不能选中,如果确保没问题,就在CAM里直接删了吧,最后的办法,猜不出来是什么

就像黄飞鸿佛山影脚一样,怎么样也找不到!!我尝试在旁边画一个COPPER然后用鼠标一起把两个都选中一起删掉,但是怎么选也只能选中,我后面画的那个COPPER。真得拿它没有办法! 看样子也只能在GERBER里面删掉了!!

网友:
    好吧,实在猜不出来,要是有文件可以一起琢磨下

网友B:
    你把灌铜都删掉,再看看gerb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灌铜都删掉,再看看gerber。

    谢谢大家的支持!
    已经找到那个东西!先在GERBER里面看那根线是从那里开始的,然后顺藤摸瓜在PCB原文件里面再将其干掉。

网友(2014-04-29):
    我也遇到过,后面是让PCB厂家删除的,文件上没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