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如何把ORCAD PCB转成PADS

楼主(2014-02-19):
请问大家,如何把orcad PCB转成pads,谢谢

网友:
呵!一段邪惡美帝技術討論網上的回覆,也許可以找 EDA365 上興森科技的人幫幫看。

There is no direct way to do the conversion from Allegro to Pads. Mentor does not offer a translator for that conversion, and Cadence does not export to a compatible format.

It is possible to import Allegro files into the newest version of Altium Designer. Mentor does offer a translator that can go from Altium Designer to Pads. So, one method would be to import the Allegro design to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version, save it, then translate that into Pads format. The Altium importer is outstanding, so the result should be pretty good.

Another way is to use Mentor's CAMCAD translator. It has never produced good results for me, but it does work.

Still another method is to install Valor's ODB++ addon for Allegro, save an ODB++ version of the Allegro file, load it into CAM350, and then save a PADS file. It does a passable job, but not as good as using Altium Designer.

网友:
    用PADS自带的工具,把ORCAD PCB转换成 PADS PCB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板本的PADS呢

网友:
    以前裝完賠得是(PADS)9.5 都沒注意,經三樓提醒還真的發現有個 Allegro to PADS Translator 的 Icon(如附圖所示),只可惜自己還沒試過。

网友:
    哈哈,版主大意了!

网友(点评):
都是凡人啊~^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