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时,线到板边的最小距离多大合适?

楼主(2014-02-20):
PCB布线时,线到板边的最小距离多大合适?可以通过一般的安规检测呢?普通的信号线,在布线时,线到板边的最小距离为多大合适,200mil可以吗?求解!

网友A:
够了,这个边距一般是在机械焊接的时候用的。要是手工焊接的话要节省空间可以不用这么宽,我们以前做过布线离半边就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了,这个边距一般是在机械焊接的时候用的。要是手工焊接的话要节省空间可以不用这么宽,我们以前做过布线 ...

这款产品是电力方面的产品。需要做一些安规测试。不如静电测试。距离太近,会不会影响到电路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款产品是电力方面的产品。需要做一些安规测试。不如静电测试。距离太近,会不会影响到电路板?

好像上次做了一个静电4级测试。4KV还不是7KV。我忘了。这个不影响吗?

网友B:
一般的有3mm以上都可以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有3mm以上都可以了的

那我铺铜。铺的GND铜。可以离板边近些吗?图中的红色GND距离板边为:1.5MM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铺铜。铺的GND铜。可以离板边近些吗?图中的红色GND距离板边为:1.5MM左右。

铺铜离板边近点没有多大关系,但是还是要看你的产品,没有神马高频的影响就OK了
仅为个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铺铜离板边近点没有多大关系,但是还是要看你的产品,没有神马高频的影响就OK了
仅为个人建议

哦!好的。谢谢楼主。这个板子没有什么高频的东西。就是一个转接板。把模拟信号接到主板,把主板的显示信号接到液晶。

网友:
华为的板子是20mil

网友:
我一般都用20mil